[AVR单片机]
在使用MEGA88PA单片机时,编程口复用后烧写程序提示校验错

楼主(2014-05-25):
MEGA88PA单片机的编程口MISO和MOS与读卡芯片的FM1702的MISO和MOSI复用,①在FM1702的MISO上串了1K的电阻,但是MOSI没有串电阻,这样在用双龙ISP烧写程序时提示Flash校验错。②我试了,只有在FM1702的MOSI上也串接一个1K的电阻才可以正常烧写程序,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MEGA88PA单片机编程时MISO和MOSI必须保持外部电路匹配吗?③当不复用MOSI只复用MISO引脚时就可以正常烧写程序,这又是为什么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这有什么好问的,两边电平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