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MOS管的选型

楼主(2014-05-25):
如图:两个连续电流的区别:

楼主:
ID与IDSM的区别

网友A:
ID---漏极电流(直流)
  IDM---漏极脉冲电流
  ID(on)---通态漏极电流
  IDQ---静态漏极电流(射频功率管)
  IDS---漏源电流
  IDSM---最大漏源电流

网友B:
ID是恒定工作电流。
IDSM是脉冲工作电流,一般脉冲工作方式下导通时间较短,如PWM方式,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导通一会儿(ms或者us级别)。
可以看下MOS管资料后面曲线的SOA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是恒定工作电流。
IDSM是脉冲工作电流,一般脉冲工作方式下导通时间较短,如PWM方式,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导 ...

IDM才是脉冲工作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漏极电流(直流)
  IDM---漏极脉冲电流
  ID(on)---通态漏极电流

哦,朋友,那ID与IDSM有什么区别哦。同一个MOS管为什么IDSM电流比ID电流还小那么多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朋友,那ID与IDSM有什么区别哦。同一个MOS管为什么IDSM电流比ID电流还小那么多哦。 ...

。。。看绝对值!IDSM可以比ID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D---漏极电流(直流)
  IDM---漏极脉冲电流
  ID(on)---通态漏极电流

版主,请教一下 漏极电流和漏源电流具体去吧在哪里?按照上边的手册,|ID| > |IDSM|。还有,那个电流为什么是负值啊?

网友A:
没有具体研究过ID IDSM
一般选型我只看ID 适当放宽2倍 够用了,
至于为什么是负 你哪个规格书是PMOS

网友D:
IDSM 是漏极可以持续通过的电流

网友E:
区别就是测试的参考温度不同  一个是Tc 结温 一个是Ta 环温

网友E:
纠正下 Tc应该是壳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