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业设计中是否该用到黄金比例的

楼主(2014-05-25):
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讨论话题的,根绝非常不错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做电子产品的,工业设计也是非常关键一部分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块的讨论的了 。。。
先看下人家是怎样理解的把。。。

楼主:
这里作者是以一个具体的实例来参加讨论的---BADASS显示器项目,准备采用16x16的三色LED阵列。讨论了其物理实现和外在表现,并强调这些LED在水平轴上的间距要大于垂直轴上的间距,目的是提高显示器的外观吸引力。

楼主:
垂直像素之间的间距是33.33mm。这个间距是固定的,因为我使用的是Adafruit公司提供的NeoPixel灯带;这种灯带每米有30个NeoPixel灯—控制这些LED的是据称采用Atmel微控制器的Arduino Mega。针对我的显示器,我决定在水平方向使用1.5倍的间距,即33.33mm * 1.5≈ 50mm。

在前述博客的评论中,电子工程专辑成员Perl_Geek给出了以下建议:

在您的矩形版图中您最好能考虑一下采用黄金比例(1.618:1—足够接近于管理工作)。只要多做几次,您的设计肯定会越来越酷。

嗯,这确实是件值得考虑的事。在数学领域,两个数字如果它们之比等于它们的和比上两个数中的较大者,那么这两个数字就被认为处于黄金比例。用以下图形化的可视方式更容易理解(嗯,应该容易些,不是吗?):

楼主:
黄金比例的,见下图的

楼主:
在图的左边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黄金线”,右边则是“黄金矩形”。如果我们做以下所述的数学计算,我们会发现黄金比例值≈1.618。

黄金比例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举例来说,沿着植物茎干的树枝排列,动物血管和神经上的分支结构,混合物中化学成份的比例,晶体的几何尺寸等等。

许多人似乎发现与黄金比例成比例的东西从审美角度看非常漂亮。基于这个原因,许多艺术家和建筑师的作品中都会有意无意地反映这个比例(比如希腊帕台农神庙许多地方的比例据说都呈现黄金比例)。

楼主:
现在我理解黄金比例了(还有工程师不理解的吗),但我真的还从未听说过黄金比例用在工业设计中,因此我决定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记得每个LED都会带一个20mm直径的黄铜垫圈吧。首先,我搭建了一个水平和垂直间距为33.33mm的阵列,如下图所示:

水平间距=1.0x垂直间距

楼主:
见下图的所示吧

楼主:
最后,我将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调整为黄金比例,即水平间距为33.33mm * 1.618 ≈ 54mm,如下图所示:

楼主:
然后我在大楼附近徘徊,想看看人们是怎么想的。唉,你不知道吧?几乎所有人都去吃中饭了!幸运的是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两个工程师。我与他们单独谈话,但我没有提及有关黄金比例的任何事。不过为了给他们普及参考知识,我还是作了一番解释,表示这些LED阵列是用来表现音频流中的频谱信息,其中垂直轴代表了各种频率成份的幅度。

其中一位工程师表示他喜欢第一个图案——即水平和垂直间距相同的那个图案——理由是可以在较小的面积上表现较多的信息。好吧,从工程技术超越审美的角度看这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很有趣的是,另外一位工程师表示在视觉趣味方面他喜欢更宽水平间距的图案。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来回观察后,他说——虽然他不能解释原因——最后一个例子(采用黄金比例的图案)更吸引他。

导致水平间距分别为50mm和54mm的1.5比例和黄金比例之间的差异只是4mm,但足以说服这位工程师选择黄金比例。

当然,两个人的样本从统计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但它能让你思考。我还不是很想改变BIGASS显示器的版图(因为重新布置所有256个LED的想法就让我感到痛苦),但我也没有排除这种想法。

如前所述,我真的从未听说过在工业设计中采用黄金比例——你听说过吗?如果你有时间,最好能点击上面的链接,将较大版本的图像打印出来,然后自己在同事间做个小调查,并将你的结果报告返回到这里。根据这些结果,我会决定是否要修改我的BIGASS显示器。

楼主:
细望大家通过这个简介的历程的讨论说明的,明白我们考虑黄金比例的概念应用到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的

网友A:
黄金比例在工业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黄金比例在工程上性价比差。

网友C:
图片比例

网友D:
要用的用,不能用的不用.
能用的最好用,不能用的不要强求.

网友E:
看情况而定,
如果没有工程的规定,比如一个很随意的产品外壳,一般我都会按黄金比例去设计,

而有工程规定,那只能按规定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