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小车断电放一会儿,PWM输出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4-05-25):
我做了一辆小车,PWM控制电机正反转,算法有PID。遇到了一个奇葩的问题,小车下载完程序进去后,是正常运行的,一切正常。可是,系统断电放一会儿,大概十几分钟后,小车就不正常了,通过指示灯的闪烁知道中断还是正常运行,可是PWM输出就不正常了。过上电一会儿大概几分钟或许更久可能又正常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小车芯片是STC12C5A60S,驱动芯片是L298N。
软件我检查了好几十遍,硬件也检测过。请大师大神大虾们给些思路我。

网友A: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多测试,应该都有问题,只是情况有些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多测试,应该都有问题,只是情况有些不同而已

嗯。我还会继续检查软件。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电路上有bu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电路上有bug呢?

一开始我也怀疑硬件有问题,后来我试过换了最小系统模块和L298N模块,这两个模块是最主要的,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我认为软件的问题可能比较大,不过还在找bug中。T_T

网友C:
pwm发生函数有没有确认过没问题

网友D:
你的pwm输出不正常是什么现象?看波形了没有?电机在启动的时候需要大电流,如果隔离没做好,会对单片机电路有影响的。把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隔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wm输出不正常是什么现象?看波形了没有?电机在启动的时候需要大电流,如果隔离没做好,会对单片机电 ...

嗯。这个有注意的。问题解决了。软件问题,找了好久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