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6开了定时器中断后,程序会跑到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中!

楼主:
我用的编译软件是STVD,开了定时器中断后,主函数中While(1)循环内的函数只执行了几句,然后就跳到@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里出不来了,time1里没有任何函数,只是提供一个时基,关掉中断后,While(1)循环里的所有函数都能正常执行,太奇怪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5-25):
截了一张图片。

Nonhandledtnterrupt

Nonhandledtnterrupt

网友A:
你确定就只开了一个中断?能不能找一下那个中断跳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就只开了一个中断?能不能找一下那个中断跳进来的

就开了一个time1,另外如附件图片,执行到WriteDataToTM1727(LCDBuffer,LCD1adr,20);时,点step over就会跳到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中,如果先点step into,却跳出来“遇到无效参数”,这是什么状况啊?

step  (200.98 KB )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开了一个time1,另外如附件图片,执行到WriteDataToTM1727(LCDBuffer,LCD1adr,20);时,点step over就会 ...

如果关掉定时器中断,重新编译,所有都运行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关掉定时器中断,重新编译,所有都运行正常!

用官方的例程测试下;
再对比下,哪里改错了

网友A:
从汇编看是一个函数调用,肯定能进去的.光标去汇编那边点单步

你在定时器中断里加断点,确认是不是定时器里有什么问题.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重新建工程.

楼主:
可能是WriteDataToTM1727(LCDBuffer,LCD1adr,20)这个函数在执行时哪里出现了异常,我把这个函数从主函数While(1)循环中拿出,放到time1中,程序就运行正常了,缺点是time1被这个函数耗了一点时间,系统时间变慢了一点,不过我这个程序对时间要求不是太高,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谢谢两位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