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的net显示不全

楼主(2014-05-25):
在AD中很多网络都没显示比如各种电压的电源和地,这样在pcb内电层分割时候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在ad中显示的网络怎么就这些
protel的nets选项都有显示:,protel的网络选择后会高亮显示,方便看到哪个区域是什么电源网络的。

楼主:
怎样让AD的网络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A:
快捷键N,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N,S,A

N是代表什么的快捷啊。N-S-A后还是显示那些网络。地电源还是没显示

网友B:
左击左下角的“LS”->“All Layers”

楼主:
我解决了。自己可以添加3.3v之类的class就可以了。

网友C:
AD的右上角上有网络和元器件的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N,S,A

师傅好多快捷键啊:P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D的右上角上有网络和元器件的显示

不是左上角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师傅好多快捷键啊

是好多,不知道哪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