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的电源

楼主(2014-05-25):
一个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的电源
  1、输入电压直流5V±0.1V。
  2、输出电压9V~30V,步进1V。
  3、输出误差:<15V时 ±0.2V,≥15V时 ±0.5V。
  4、输出功率3W,效率不小于65%。

网友A:
这是要出考题的节奏?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出考题的节奏?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怎么都成了某大师的风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成了某大师的风格。。。。。。。。

玩一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一下

别这样玩啊。。。。真心不会,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这样玩啊。。。。真心不会,求教

:L
这不怪我,你把要求那么一罗列,,,网友知道你要干嘛:L
如果直接用单片机搞BOOST,可以看看microchip的相关文档,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果单片机不直接控制开关,就随便找个电源管理IC(MC34063就能搞定)搭个BOOST,运放采样输出电压,单片机DAC输出作为基准与之比较,运放输出接电源管理IC控制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怪我,你把要求那么一罗列,,,网友知道你要干嘛
如果直接用单片机搞BOOST,可以看看microchip ...

好吧,试试

网友C:
:) 兄弟 这个 是啥情况呢?

网友D(2014-08-12):
我也想问怎么做?

网友E:
这种电源有没有必要,3W/30V,输出电流有多少,由单片机控制的电源输入Uac:380V; 输出Udc:0~300V,电流200A步进1V的电源市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