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利用单片机制作高输出功率的集成I/O?

楼主(2014-05-25):
哪位高手利用单片机制作出高输出能力的方案,其核心保持单片机的功能,输入12V/24V,输出12V/24V,每个输出口的驱动能力可达到5A左右。感激!

网友A:
简单~~~~~~好好学习一下模拟电路就会了

网友B:
你使用MCU驱动N-MOS管或者达林顿管都可以啊,再不行你使用继电器也可以啊,不是难问题把。

网友C(2014-08-14):
驱动高功率不成问题,只是注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