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200KHz,OP37放大输出失真求解

楼主(2014-05-25):
楼主想把峰值正负5V左右正弦波信号放大到15V以上,初步使用OP37,结果100K以内基本正常输出17V左右,而200K时输出失真却只有13V左右,仿真图如下,忘高人指点下。

网友A:
输出波形变成三角形波,应该是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波形变成三角形波,应该是压摆率的问题。

请问有没办法解决?还是说得换个运放?

我没有OP37的资料。你自己算:6.28×200K×17,计算结果大于OP37压摆率,那就要换运放块。
如果确定是压摆率问题,只能换运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波形变成三角形波,应该是压摆率的问题。

恩,我算过了,OP37的理论压摆率确实低了,我再找个运放试试,谢谢

网友B:
再找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