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信号运放型号!

楼主(2014-05-25):
需要一个四路运放,处理信号的幅值从20mV到2V,要求线性度要好,四路一致性要好,最好是ADI公司的。求推荐!!!

网友A:
既然要ADI的何不自己去ADI的官网选型,而且楼主也没有说明详细的具体要求,只说信号幅值和什么线性度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光说信号幅值没有意义的。他具体什么信号,特征描述下,才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