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电源电量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最近买了个移动电源,4个18650,按说应该有8000-10000mA啊,可是放电测试,5V下只放出了5300mA,不知道怎么的,
想问问,如果10000mA的电芯,也就是3.7*10000=37WH吧,效率按85%算,到5V端就是37*0.85=31.45WH,那么5V下就只有31.45/5=6290mA的电量了吧,,反推回去,那我的移动电源的电芯是不是就是8420mA呢,

网友A:
你的概念有点不清,容量用多少毫安来区别,那是商家的洋盘讲法,应该用安时或毫安时来计量才对.

    18650型锂电是电子产品中比较常用的锂电池,常在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中作为电芯使用。其型号的定义法则为:如18650型,即指电池的直径为18mm,长度为65mm,圆柱体型的电池。

1一般配置钴酸锂单节标称电压一般为:3.7V
充电电压一般为:4.20V-4.3V/4.35V [1]
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75V
18650型锂电池

最大充电终止电压:4.20V (三洋、三星、LG等新出的大容量18650充电终止电压为4.30v或4.35V,而松下仍为4.20v)
直径:18±0.2mm
高度:65±2.0mm
容量:13年最大可以做到3400mAh上(松下3400MAH)
目前全球生产此型号锂电池最大的厂商有三洋(已被松下收购)、松下、三星、索尼等。
磷酸铁锂单节标称电压一般为:3.2V
充电电压一般为:3.6V
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V
最大充电终止电压:3.65V
直径:18±0.2mm
高度:65±2.0mm
18650电池

容量:比钴酸锂的18650要小,常见1500mah
磷酸锂铁版的和钴酸锂相比有以下优点:
1:更安全,过冲过放都不会造成爆炸、漏液
2:寿命更长,正常使用能循环1000次以上
3:大倍率,2C充电10C放电,不会发烫、爆炸、漏液,不会影响寿命
但是磷酸铁锂版18650单体电压低,多用于大电流工作的电器。动力形圆柱锂离子电池以26650为主,因为与18650相比有更大的容量。
4: 工作温度:-20℃-50℃,最佳工作温度为20℃-40℃,与人体舒适温度相仿

2笔记本电池简介笔记本电脑用的18650电芯通常容量为2200mAh(毫安时),可解释为:以3.7V电压、2200mA(毫安)电流供电,可以使用1小时(hour)。更高规格的容量为2400mAh、2600mAh(三洋电芯居多,索尼的笔记本多数采用2600mAh的规格)。
以下以常见的3.7V/2200mAh电芯为例。

一、通常说的三芯电池即三节18650电芯串联而形成的电池组。该电池组最终标示参数为11.1V/2200mAh。11.1V=3.7V×3,串联时输出电流不变。
也有标10.8V的,即单个电芯有电压降产生导致总电压降低。
市面流行的上网本多为此规格电池组。
二、四芯电池有2种情况:四个串联和两串两并。
四个串联电池组最终标示参数为:14.8V/2200mAh。14.8V=3.7V×4,串联时输出电流不变仍为2200mA。
两串两并即四个电芯分两组,两两串联后再并联,电池组最终标示参数为:7.4V/4400mAh。7.4V=3.7V×2,输出电流为4400mA=2200mA×2。
市面中等尺寸的笔记本(12.1寸、13.3寸等)多为此规格电池组。
六芯电池,一般为三串两并,即六个电芯分两组各三个,三三串联后再并联。该电池组最终标示参数为11.1V/4400mAh。11.1V=3.7V×3,总容量为4400mAh=2200mAh×2。
一些高规格的笔记本多用六芯电池。
当然还有六芯以上的电池,如九芯的等。
容量判别电器的消耗电力是按“度”计算的,1度=1000Wh(瓦-小时)。但笔记本电池电量较小,用“度”来测量显然不合理,所以现国际上通用的是“Wh”(瓦-小时,即千分之一度)。
W(瓦,功率单位)=V(伏,电压单位)×A(安,电流单位),所以,大家可以计算出来18650电芯容量为3.7V×2200mAh=8.14Wh,从而知道三芯电池容量8.14×3=24.42Wh,四芯电池容量8.14×4=32.56Wh,六芯电池容量为8.14×6=48.84Wh。
而这些数据正好等于电池组标示参数的乘积。以六芯为例,48.84Wh=11.1V×4400mAh。
看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容量了,不是看后面的mAh,而是计算出Wh。
笔记本电脑大厂正在根据航空法规定,将电池的容量Wh明确标示在电池组上了。
一般索尼电芯为绿皮黑头,电池容量在2400mah~2600mah。三洋电芯红皮绿头容量为2400mah,红皮浅蓝头电量为2600mah。
18650电芯,其分辨方法是看盖体的颜色。日本三洋白头、黄头 1950mah;蓝头2000mah;红头2200mah;浅蓝头2600mah ;紫头2800mah; 黄头(充电截止电压为4.35v)3000mah 内阻:53-58以内;绿头 2400mah;浅蓝头 2600mah
松下18650的容量判别方法外皮
颜色 电池型号 容量
蓝色 cgr18650 1200mah
粉红色 cgr18650 1350mah
黄色 cgr18650hm 1600mah
橙色 cgr18650hg 1800mah
紫色 cgr18650HGL 1800mah
浅绿色 cgr18650a 2000mah

网友B:
很正常啊
18650电池 常见容量2.2AH 2.8AH
4颗容量4x3.7*2.2=32.56W 或者41.44W
输出功率5*5.3=26.5W
效率:26.5/32.56=81.3% 或者63.9%(效率没那么低 估计电芯不是2.8AH的
所以 你的电源 容量虚标 实际是4颗 2.2AH的电池。
一般效率做到90%以上 是有条件测试的,输出线很短。你测试估计是拿长条USB线做的吧,所以效率80几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
18650电池 常见容量2.2AH 2.8AH
4颗容量4x3.7*2.2=32.56W 或者41.44W

本来感觉10000MAH的,多大的,结果只能给手机充两到三次,唉,

网友C:
用Ah计算。

网友D:
电池容量是用电流乘以时间来计算的。

楼主:
恩,不好意思,当时写得急,忘写成mA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