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驱动800*600液晶屏

楼主(2014-05-26):
现在做了块板子,可以驱动800*600的屏,刷新频率60Hz,LCD_CLK 40MHz,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
1、sdram 只能做到65MHz,:L,可能布线有问题,哪位给个解决方案,修改代码是否可以提高性能
2、刷新很慢,刷新一屛需要0.5S左右,一点一点的刷新,正在研究DMA2D,不知道是否能提高性能
3、通过VGA转换输出,行扫描有抖动,同步不够精确,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1、65M还可以了;
2、0.5S确实比较慢;
3、拍个照片看下

楼主:
更换了一只晶振4M->8M  SDRAM 频率可以上到70M了,再高就出现误码
图中竖线有毛刺,看上去像两个像素的竖线,横线没有,两条很近的竖线间距应该是4个像素,结果看上去像只有一个像素,

网友A:
速度调慢点也是这样吗???
先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

楼主:
现在用640*480分辨率测试,情况一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芯片问题,
直接接液晶屏发现不了这个抖动的
VGA输出是用ADV7123,这个芯片在FPGA驱动LCD用过,没有类似抖动

网友B:
vga的时序要比液晶的时序要求高的多,楼主用逻辑分析仪捕获一下数据,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问题解决,和时钟的输出相位有关

网友C(2014-07-16):
楼主移植了emwin 了吗?

网友D(2015-01-07):
LZ用的429的哪个型号?

网友E(2015-02-11):
你好,你这个VGA怎么调试的,我加了一个adv7123芯片,不可以呀
在7寸屏上可以显示,经过这个转换芯片后,vga接到显示器上不行.vga有输出

网友F(2015-03-15):
楼主 您好
看了您的STM32F429 驱动800*600的帖子 开始您说是频率高到70M就会出现花屏
后来你说问题解决了,是时钟的输出相位有关,麻烦能详细点吗,是哪里的时钟呢?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经验,谢谢

网友G:
大侠,你的429的A1、A2引脚能才推挽式输出模式下输出0V的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