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学习之属性节点

楼主(2014-05-26):
属性节点可以实时改变前面板对象的颜色,大小是否可见等属性,从而达到最佳的人机交互效果!

楼主:
下面以数值显示控件为例创建属性节点
1.在数值显示控件上右键->创建->属性节点,选择可见属性

楼主:
2.需要改变多个属性时创建多个属性节点
1>在属性节点方框图上向下拉

2>在属性节点方框上,右键,添加元素

楼主:
3.然后可以给属性节点赋值了,必须要把属性节点设置为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