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直流电机启停控制

楼主(2014-05-26):
想对一低电压微型直流电机的启停进行控制,在直流电机回路接有一小阻值的采样电阻对电流采样,当电流超过停机电流值时电机停止转动,然后再重新启动电机,在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值可能会超过停机电流值,请问在程序结构上应如何实现呢

网友A:
这个是有规律的,
启动时加延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不控制,
记录启动 停止的标志位
至于延时多少,你多采样几次 就知道了

楼主:
void main()
{
    while(1)
    {
            if(startflag==1)    //启动标志位
            {
                   电机启动;
                   延时;
                   if(电流>设定值)
                   {
                             电机停止;
                             stopflag=1;  //停止标志位
                             startflag=0;
                    }
             }
              if(stopflag==1)
              {
                    startflag=1;
                    stopflag=0;
              }
    }
}

是这样吗

楼主:
测试发现第一次通电使电机转动时在电流到预定值时可以使电机停止,电机停止后再次启动电流到预定值时电机不能停止,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修改了程序,可以了

网友B:
搞定就好

网友C:
说的挺好挺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