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有关ad或者protel的pcb规则设定

楼主(2014-05-26):
1:同一个规则下设置了两个规则,有没有优先级。比如这MinimumSolderMaskSliver_1和MinimumSolderMaskSlive两个规则怎么设优先级
2:还有这个规则设置里上下两条有什么关联。

或者谁有规则设置的详细介绍,百度文库上面很多都没讲到这个,对这方面不是很清楚。

网友A:
经验之谈,好像新建的规则优先级最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解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和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有什么关系。要两个都要设吗

网友B:
都要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要设的

那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看到有的刃first设all,second设 is via。不知道之间的关系

网友C:
上面设了,下面没设(保持默认all)。可行,不过具体关系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