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固定器件的引脚号

楼主(2014-05-26):
在移动和旋转器件时,有些引脚号不能一起移动,影响布局,请问有何方法,把它屏蔽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有些引脚号不能一起移动,”
器件的引脚号 可以隐藏啊,

网友A:
我觉得你把显示的层 开的太多了 没必要
先全部隐藏 然后打开必要的层 像引脚号 place bound 可以关闭

网友B:
打开属性就能够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