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探讨】地感线圈车辆检测器程序算法

楼主(2014-05-26):
由于地感线圈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振荡出来的频率也是一个随时变化的值,但当车辆经过时,这个变化的差值比较大,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有车经过了。但是,怎么能在程序里做稳定了呢。我是这么想的:程序初始化时,先读取一个频率,做为基准频率, basefreq,   然后程序运行,检测当前的频率nowfreq,    检查一次判断一次,求频率差,diff=nowfreq-basefreq,如果diff>辆经过时的差值,则检测计数值temp++,如果temp>=5,则判断有车经过,如果diff<辆经过时的差值,则temp=0,并且更新基准频率 basefreq=nowfreq.

大家有什么好的算法么,能让这个东西工作稳定可靠 ,并且灵敏度高

网友A:
这个算法就很好

网友B:
楼上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呢?

网友C:
把频率做成曲线  然后分析出曲线的极值点

网友D:
俺就是这样做的,有车和没车还是变化比较大的,做了个双通道的。但智能交通行业现状车检器用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就是这样做的,有车和没车还是变化比较大的,做了个双通道的。但智能交通行业现状车检器用的越来越少了[e ...

不用车检器用啥?朋友刚做的ETC工程,一个车道就要用8个。

网友F: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如果车辆以很低的速度通过,你根本就检测不到了。
如果车辆以很高的速度通过,你的算法检测出来的结果又有滞后,不能用于测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频率做成曲线  然后分析出曲线的极值点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能说下思路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俺就是这样做的,有车和没车还是变化比较大的,做了个双通道的。但智能交通行业现状车检器用的越来越少了[e ...

楼主做过这个吗?最近在做交通灯系统要加地感检测,希望楼主指点下,谢谢。。。。

网友G:
你好,我是昨天加你为好友的  l琉璃l  由于我的用户权限不够,给你发不了消息,你可以见我为qq好友吗  295224195  谢谢

网友H(2015-04-02):
检测地感线圈的单片机程序是检测PWM吗,说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