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样才能使用USB给GSM模块供电

楼主(2014-05-26):
要设计个手持设备,GSM模块是SIM900A,峰值电流能达到2A,USB供电据说不行,要怎么弄电路才能使用USB供电GSM模块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只是峰值,平均是可以满足的。
首先USB供电端输出能力要足,接插件都要好。USB线材要用专门大电流的,以及参考移动硬盘使用双USB头。
然后5V-3.3V要使用高效率的DC-DC,水溏电容的容量要足够。
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加入锂电池,比电容有效。

最后,建议不要使用USB供电

楼主:
USB充电的时候,电池会被断开供电,处于充电状态,而GSM模块供电变成USB,那样的话GSM模块还能正常工作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峰值,平均是可以满足的。
首先USB供电端输出能力要足,接插件都要好。USB线材要用专门大电流的,以及 ...

USB充电的时候,电池会被断开供电,处于充电状态,而GSM模块供电变成USB,那样的话GSM模块还能正常工作吗,谢谢你

网友B:
谁说的电池充电时电池和负载会断开?
见过手机的充电电路吗?电池一直连接电路的。
单独USB供电,肯定不可以的,除非你的储能电容很大很大,即使如此,也容易导致USB端口过载或者模块掉电。

网友C:
SIM900A,峰值电流能达到2A
这个是短时的
并接大电解可以解决

网友D:
多USB并联,简单加电容是不行的。电容充电时会有问题,而且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极限应用条件即2A峰值电流的需求,对此,不可含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IM900A,峰值电流能达到2A
这个是短时的
并接大电解可以解决

不能大致估计加大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要考虑电容的实际容量和纹波。
2A电流,10000UF的电容,从5V开始放电,570US时间,电压下跌0.35V。
而10000UF电容的容量已经比较大了。插拔USB还得考虑是否会出现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900A,峰值电流能达到2A
这个是短时的
并接大电解可以解决

电容试过吗,楼下说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大致估计加大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要考虑电容的实际容量和纹波。
2A电流,10000UF的电容,从5V开始放 ...

能否指点下怎么解决?

网友B:
最好内置锂电池,USB给内置电池充电并且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电池充电时电池和负载会断开?
见过手机的充电电路吗?电池一直连接电路的。
单独USB供电,肯定不可 ...

我看网络上都是这样形式,USB充电时会通过PMOS断开锂电池的供电。
能否直接改成下图这样?

网友B:
你在PMOS管子上外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当外部电源供电不足时,内置电池可以提供瞬间电流。
PMOS内置的寄生二极管的压降太大,容易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MOS管子上外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当外部电源供电不足时,内置电池可以提供瞬间电流。
PMOS内 ...

懂了,谢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MOS管子上外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当外部电源供电不足时,内置电池可以提供瞬间电流。
PMOS内 ...
接肖特基那么PMOS是不是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MOS管子上外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当外部电源供电不足时,内置电池可以提供瞬间电流。
PMOS内 ...

呼叫大神,接肖特基二极管后PMOS不是没用了?而且充不充电,都有电流流过PMOS上的肖特基?

网友B:
你没有看懂这个原理图吗?
当有外接电压时,PMOS管截至,外部电源供电。
当外部电压供电能力不足时,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提供电池供电的临时通道。
当没有外部电源时,PMOS管导通,内置的二极管和外置的二极管不起作用。

网友E(2016-03-11):
楼主呢,有没有解决后的原理图来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