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source insight添加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4-05-26):
用source insight添加msp430头文件的时候,提示parse too complex in msp430f6733.h。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Options->Preferences->Languages->Project Specific Conditions选择后再看右下角有个"Scan Files"按钮,这个是Source Insight尝试自己通过查找来确定所有预编译宏定义的数值(TRUE/FALSE),先按这个设置试试。
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最好针对这些个别文件注意一下在函数中的if等判断条件内部和括号处试用了预编译指令导致Source Insight无法识别的情况。重新将这些预编译指令调整到括号的外面有时就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s->Preferences->Languages->Project Specific Conditions选择后再看右下角有个"Scan Files"按钮,这 ...

很好的,参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