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葩的要求,这个可以有么?

楼主(2014-05-26):
我遇到很奇葩的需求——STM32外挂铁电存储器,要求:最好SPI接口;最好能满足64Kb容量;擦写次数百万次以上;支持的电压最高不超过5.5V。很奇葩的要求啊,这个可以有么?亲们,推荐下呗!

网友A:
google一下铁电存储器 spi 有很多的 自己找找

网友B:
不奇葩,MRAM铁电存储器现在应用很广泛

网友C:
已在另帖中作答,不要一帖多发。

网友D: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找高手

网友E:
支持SPI的掉电存储,EEPROM或FRAM吧,不过EEPROM应该这几点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一般10万量级擦写的擦写次数,写入电压貌似也不能满足。FRAM应该有很多都能满足,富士通就有。

网友F:
FRAM现在是富士通半导体一家独大,我们三相电表所用的512kbFRAM就是他们家的。(FRAM型号MB85RC512T,有用过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F:
FRAM现在是富士通半导体一家独大,我们三相电表所用的512kbFRAM就是他们家的。(FRAM型号MB85RC512T,有用 ...

以前我们也用SPI接口,不过SPI读写速度很慢,现在很少用鸟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SPI确实比较慢, 比USB 3.0还慢,更比不上 PCIe了。   ====== 不过,在小MCU里面,SPI是最快的简单小接口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AM现在是富士通半导体一家独大,我们三相电表所用的512kbFRAM就是他们家的。(FRAM型号MB85RC512T,有用 ...

铁电存储?有点小贵啊!!

网友H:
你这需求估计只有FRAM可选哦,呵呵,就用楼上推荐的FRAM,周立功和武汉力源都有代理。。。

网友I:
直接用带铁电存储器的MCU不更好?比如msp430fr5739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铁电存储?有点小贵啊!!

贵有贵的道理吧,FRAM能够在电源中断的瞬间备份数据、能够进行频繁的数据记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绝大部分工业电表都在用FRAM,而且其实综合成本未必高,以前我们的设计用EEPROM  M95512,现在几乎没人这样用,增加的产品性能卖点,这点点成本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有道理!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我需要的就是稳定,请问楼上的朋友,铁电的能给推荐款型号么?

网友J:
SPI接口的64kb貌似应该用MB85RS64(MB85RS64V也是相同容量的,工作电压有点差别,前者是3.6V,后者是5.5V,封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