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一刀多掷的,什么型号比较便宜?

楼主(2014-05-26):
导通电阻,要求小于2欧姆、。

网友A:
用过CH440(单刀双路)、CH444(单刀4路)的开关,淘宝上买的是3块钱一片,不过这两种导通电阻在7欧姆左右。
FSA2467单刀双路 TSSOP封装的目前货太少,被要价14一片,后来改成QFN封装的的2块钱一个 ,这款的导通电阻小于1欧姆

网友B:
导通内阻2欧姆以内便宜的一般都是单刀双掷的,即使用多颗单刀双掷的组合来用,也比用单颗单刀多掷的成本低。
版主看下SGM4157YC

网友C:
SGM3157 4.5欧

网友B:
我上面推荐的SGM4157YC,导通内阻不到1欧姆,价格就是购买样品都不会超过0.09美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