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外部晶振来校正内部RC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4-05-26):
最近看到说有用用外部晶振来校正内部RC,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是啥概念
还有那个为什么AWU的时钟为什么是128K的?
望高手解惑

网友A:
内部RC有误差,可以考虑用外部晶振校准啊

网友B:
两个时钟,用需要矫正的驱动去算个数,参照物数精度好的时钟,算完后,就有误差了,这就是你需要矫正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RC有误差,可以考虑用外部晶振校准啊

那上图是不是矫正方法呢,我没感觉上述步骤可以实现外部晶振矫正内部晶振
如图所示方法对不对呢
或者说,“用外部晶振来校正内部RC”有这个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时钟,用需要矫正的驱动去算个数,参照物数精度好的时钟,算完后,就有误差了,这就是你需要矫正的数据 ...

那上图是不是矫正方法呢,我没感觉上述步骤可以实现外部晶振矫正内部晶振
如图所示方法对不对呢
或者说,“用外部晶振来校正内部RC”有这个概念吗?

网友B:
MSR后面用定时器去捕捉,不就是计数吗,当然这个矫正是软件方式,需要代码配合的,不是硬件自动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R后面用定时器去捕捉,不就是计数吗,当然这个矫正是软件方式,需要代码配合的,不是硬件自动矫正。 ...

刚学STM8可能会问点很愚蠢的问题请见谅,实在是刚学STM8没头绪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外部晶振矫正内部RC的方法是使用了AWU的功能(令其进入休眠状态?),还是 仅仅用其定时捕捉。
也许我的问法有点问题,能不能讲的再详细点呢外部晶振矫正内部RC?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RC有误差,可以考虑用外部晶振校准啊

请问这路信号是到哪去的,怎么捕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路信号是到哪去的,怎么捕获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