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控制4~20mA电流信号,使用XTR115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6):
没用过;
看资料:
你可以接个电压型输出的DA进行控制;
没有DA的话,PWM输出+滤波,转换成电压输出进行控制;

楼主:
这样转DA对吗

网友B:
直接使用多阶RC滤波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转DA对吗

不能说不对,但是太复杂,没有必要。
按照4楼所说,多阶RC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不对,但是太复杂,没有必要。
按照4楼所说,多阶RC滤波即可。

可不可以给一个电路图看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