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这是六路隔离电源么?

楼主(2014-05-26):
今天拆了个设备,有一部分看着特像隔离电源。
一个变压器,拆开之后绕组匝数比为 24:24:24:24:24:24:12:6 6那组绕组略粗
开关管用的是 IRF530 控制IC是UC2845A 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光耦
各位分析一下是不是六路隔离电源

另外发现6个24匝线圈输出各自接了二极管,LC滤波和A316J这种IGBT驱动器,A316J并没有驱动IGBT而是驱动了全桥NMOS管,没想明白这种驱动的原理,请各位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整个控制电路的输入只有一个+12v直流电源。

网友A:
是个7路隔离电源 驱动IGBT的
输入是12V

网友A:
楼主可以贴个图来看看

网友B:
6路隔离也正常啊;
共用一个光耦进行反馈;

网友C:
隔离变压器驱动MOS,解决高边MOS浮地驱动问题?

网友D:
我还见过8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驱动MOS,解决高边MOS浮地驱动问题?

有人曾经建议我用六路隔离电源,每一路隔离电源接一个EXB841驱动全桥NMOS。这种方法合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曾经建议我用六路隔离电源,每一路隔离电源接一个EXB841驱动全桥NMOS。这种方法合理么。 ...

我觉得LZ位一个变压器多绕组输出解决供电问题,就不错啊,没必要用那么多路隔离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LZ位一个变压器多绕组输出解决供电问题,就不错啊,没必要用那么多路隔离电源吧, ...

可惜不会仿造这个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不会仿造这个变压器。

样品寄给变压器厂,其他的交给他们就OK了:lol

楼主:
我之前采用自举升压这种方式去驱动高边NMOS,现在想换一种方法,看到别人用了六路隔离电源的方法驱动NMOS,我也想试试,首先是不知道该怎么折腾出来这六路隔离电源,而且也不懂这种隔离电源的驱动方式是怎么解决的高边NMOS浮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采用自举升压这种方式去驱动高边NMOS,现在想换一种方法,看到别人用了六路隔离电源的方法驱动NMOS, ...

绕组电压是绕组两端的相对电压,绕组一端接到浮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