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

楼主(2014-05-26):
求助:一个工控网卡,功能说明,报警线路用,装上设备第一次有报警信号,就有反应,再有报警信号时,就没有反应了,就是说报警失灵。反复几次,只是第一次装上就报警一次,再就没有反应。拆下板子检查,各个芯片都正常,请问各位前辈,是芯片里程序有问题吗?还是接触不好啊,主芯片型号:AT89S52  24JU
RTL8019AS   79315Q1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判断。
对于产品,一般而言,只要系统能工作,程序就不会有问题。能工作一次,说明至少系统核心硬件没问题。下来就是检查相关信号通路里的器件和连线之类的了,当然,首先你要会正确的操作系统以及能够弄懂系统电路结构及原理。

网友B:
这个你要问下厂家;
是不是触发一次报警后,必须做相关处理,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