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桥的PWM驱动

楼主:
请教大侠,用H桥控制电机正反转及调速,PWM信号是输入到两个需导通开关管的控制端吗,还是H桥的四个管子只负责导通关断,在H桥的下面再加个开关管,PWM信号输入到这个管子的控制端呢,如图,是用第一种电路形式还是第二种电路形式呢
电路1

电路2

网友A(2014-05-26):
H桥的对管导通;
2个控制正转,2个控制反转;

网友B:
第二个电路比较常见,第一个电路也行,不过PWM控制的MOS管需要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不然电机没有续流回路。

网友C:
推荐用mos管,同侧P和N用一个电平控制,与控制器间可用其他器件隔离

网友D:
也是推荐用MOSFET ,用N沟道的做

网友E:
PMOS耐压低,建议用N沟道。

网友F:
如果用简单的H桥,则上臂用低端驱动的PMOS,下臂用高端驱动的NMOS,虽然PMOS贵,耐压低,但是好驱动,如果上臂也用NMOS的,那就加Boost电路。

网友G(2014-06-29):
第一种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