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S262无线数据采集器技术要求说明

楼主(2014-05-26):
价格:300 元

S262无线数据采集器技术要求说明
一、硬件要求:
1、412AD输入,支持0-20ma0-5V输入;
2、9-24VDC输入供电,外壳采用DIN RAIL 35mm安装槽结构;
3、1路继电器输出(NCNO),外部电源停电后要保持继电器状态;
4、SIMCARD内置;
5、采用西门子MC55I模块和华为3GMU509)模
6、带硬狗防止死机;
7、使用模块上的时钟,可通过设置软件设置时钟,也可通过短信上的时标对时;
8、内置Flash存储半年以上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存贮周期最短5分钟,可设置,默认无),可以远程通过GPRS查询,也可在本地通过设置软件导出,导出格式为EXCEL表格;
9、采集器内置一节锂点(带充电保护),外接端口要有5V输出(提供外部设备使用,有过流保护);
10、            主机带有USB通讯口,作为设置软件联机使用。
11、            4个指示灯:1GSM指示,一个外接电源指示,一个报警状态指示,一个继电器X状态指示灯。
12、            设备上带密码复位按键,按住按键开机3S后复位成功,同时报警指示和继电器指示闪烁两下,松开按键,此时设备密码恢复出厂“1234”,设备须重新上电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的新产品 ~ ~ 物联网服务器,
对上: 接SQL数据库,同时实现手机WEB APP
对下: 无线走Zigbee, 有线走MODBUS
但有线MODBUS已停下来很久了,停下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业务支持,且无线Zigbee自组网,似乎是客户众所期待

或许可以交个朋友…. 可惜已多年不接开发案了, 少赚了您这一条

只是 心里很纳闷: 现今务联网是主流;不能连手机与数据库的系统,真不明白还有何开发的的需要?

网友B:
找我们 北京地区的话

网友C:
具体有什么要求?什么功能?

网友D:
深圳地区的话 可以聊聊!

网友E:
你好 以前做个用于自来水管网压力的RTU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忘记留联系方式了 QQ1043726457  TEL13417783105

网友F:
rtu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 qq741448795

网友G:
MODBUS 在TCP IP之上的应用层协议,为什么不直接用TCP IP,?都用通用的协议有好处,但是针对客户的话 ,直接TCP IP就可以吧!我做过以太网和CAN总线的应用,希望有机会合作额!

网友A:
MODBUS 是工控软协议
于工控领域全球覆盖率估计占七成以上
跟TCP IP是不同位阶
MODBUS 跟CAN总线比较接近, 但若细论协议内容 则又分属不同应用
MODBUS 主要是 PLC, INVERTER …. 开放性协议

网友H:
互相折腾,需要成本

网友I:
上海,做过RTU和TCP,QQ: 224092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