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吧信号源产生的谐波信号耦合到电网上?

楼主(2014-05-26):
如题,或者有什么设备能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20次即1khz以上)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方波信号发生器即可,方波本身就是基带正弦和高次谐波的混合。至于耦合,根据信号的频率范围,可以有电感法和电容法。频率较高时,用电容耦合即可,载波通讯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