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译码器驱动16位共阳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4-05-26):
各位大侠,我要用这个4-16译码器驱动16位共阳数码管,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设计,好心朋友给个思路建议!

网友A:
需要点亮那个数码管的时候,你选中那个就好了;
16个轮询;
一般C51的书都会讲到这个,参考下程序,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