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滤波电容的摆放

楼主:
(亮的脚为3.3V网络)

(亮的脚为1.2V网络)
芯片为双电源,1.2V是芯片核心电压由内部产生,3.3V是IO电压由外部供电;
有以下问题:
1、两个网络哪个更适合走芯片底部。
2、3.3V 网络中芯片右侧那个脚,在芯片底部加个滤波电容合适吗?3.3V网络电流是从下往上供电的,下边的脚可以保证电流先流过滤波电容再流过芯片引脚;左上的引脚如果要保证先流过滤波电容线路将更长,这样合适吗?
3、铺地问题,铺地应该铺满还是铺网格?铺地和GND网络上的焊盘是通过十字连接还是直接铺满?

网友A(2014-05-26):
1 无所谓哪个走底部
2 首先电容靠近引脚 引入线 在电容前打孔 然后经电容 进引脚 3.3 1.2 顶 低 都可以
3 铺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无所谓哪个走底部
2 首先电容靠近引脚 引入线 在电容前打孔 然后经电容 进引脚 3.3 1.2 顶 低 都可以
3  ...

就是说电容和芯片不在一层也可以?
只要引脚在电容去耦半径内就可以?

网友A:
谁规定一定要在同一层?
你可以看看BGA 不都是电容在背面
灵活应用
走线尽量短 先过电容然后进引脚 放哪层都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一定要在同一层?
你可以看看BGA 不都是电容在背面
灵活应用

嗯嗯!谢谢斑竹!

网友B:
电容靠近引脚 引入线 在电容前打孔 然后经电容 进引脚 3.3 1.2 顶 低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