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变换器的辅助绕组电压会随着空载和带载而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6):
正常现象。漏感造成的

网友B:
有个指标叫交叉调整率,说的就是这回事。
你这个指标很差,达到了20%。好好检查下你的电路。

网友C:
占空比变化引起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的PWM是用什么芯片控制的,是不是芯片没有正常启动,导致PWM不正常,VCC的电压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