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
就是这么个东西,是近距离接收OOK无线信号的,两个电阻电容的值记不清了,三极管是个高频管,二极管也是高频管,电路右边那个环形在PCB上布成了一个圈。
它接收信号后的电压很奇怪,大概描述如下:

信号脉宽都在几百微秒
起始无信号时它输出大概1伏多点,第一个信号过来时输出电压几乎为0,第一个信号消失后输出接近5V(Vcc),然后第二次有信号时又是一个接近0的电压输出……
信号消失后输出电压缓慢下降,大概十几个毫秒降到初始值(约1V)
谁能解释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5-26):
拜托……
求指教啊~~

网友A:
左圈接收,右边输出
第一第二,整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圈接收,右边输出
第一第二,整流开关

是啊,这个我倒是大概能明白,但是细节上还是有些不懂的
那个二极管貌似检波的?
那个电容就不明白了,按说检波的话这个电容应该接到二极管后面吧?
还有上面两只电阻的接法,这难道是负反馈?
还有……就是最后那个波形是怎么出来的实在想不通啊,难道信号持续期间那颗电容反向充电了?
呃,发现我模电好差

网友B:
有信号》管子导通》反相器

有信号时DATA是低电平,这样能解释通。

网友C:
1、没信号,管子不导通,检测不到高电平;
2、信号足够强的时候,Q饱和导通,输出高电平;
3、有信号,但信号不足以支撑Q包含导通,信号回路通过二极管,三极管等构成电路,输出一中间电平;
类似于三极管的3种工作状态;

网友A:
数值都不全,也不用追求“细节”,还不知电路有误否。试问;腰细的话你能细到哪儿

楼主:
呃,看来没有数值不好分析呢……
我刚刚又去看了一下,核对了电路图抄了参数……
不多说了,上图:

【图一,电路图】

【图二,接收OOK两个脉冲信号的波形】

【图三,接收OOK连续脉冲信号的波形】
那个负0.5V的电压怎么产生的?还有这个可以算一种检波电路么?那颗电容的作用实在不太明白

网友A:
果然电路有误
R2弱偏流,微正偏
C1自生负偏压
当然,R2C1还有个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电路有误
R2弱偏流,微正偏
C1自生负偏压

谢谢你!!
真是好人啊,看完你的回复我竟然开窍了,麻烦帮我看看我想的对不对哈

一开始无信号,当电路稳定时电容C1充进了一点电,然后三极管微导通,
处于刚刚进入放大区的状态

有信号时因为二极管D1的作用电流只能按照图示方向流动,然后电容C1反向充电,
三极管强导通,几乎进入饱和区,又当C1反向电压越来越高时通过电阻R2影响到了
三极管Q1的集电极,从而输出了一定的负电压

当信号刚刚消失,电路还未稳定时。Vcc通过R1,R2为C1充电,此时Q1截至,输出高电平,
直到C1电压大于二极管压降+Q1的最小导通时输出才渐渐回落到稳定状态的值

网友A:
又当C1反向电压越来越高时通过电阻R2影响到了
三极管Q1的集电极,从而输出了一定的负电压

窍儿有7,仅开其1.
信号脉冲到来,很快C1反压形成;此后C1R2(为主)缓慢放电
输出不大可能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窍儿有7,仅开其1.
信号脉冲到来,很快C1反压形成;此后C1R2(为主)缓慢放电
输出不大可能负压 ...

呃……太打击人了
不过也很感谢您这么耐心
我也觉的输出负压挺别扭的,不过示波器上显示低电平为-520mV
或许我测量的方式有问题?
信号载波频率三四百兆的样子,我示波器输入阻抗1M欧,是不是直接拿来测影响到了电路参数才产生的这个负压呢

网友A:
好,改作鼓励你——你全部开窍了
你不觉得太虚伪吗

争论-0.5并不重要——我还不确切它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改作鼓励你——你全部开窍了
你不觉得太虚伪吗

哈哈,您真幽默,我可没怨你说我没“仅开其一”啊~能帮我回答问题我就只剩下感激了。
那0.5V也没有非要追究的意思,只是好奇。或许我测量方法不对呢,其实我也感觉产生负
电压是不可能的。

网友A:
真是不能跟你们打交道,快说吃饭,-0.5是哪儿,什么时候(条件)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能跟你们打交道,快说吃饭,-0.5是哪儿,什么时候(条件)出现的?

您先吃就行,我这事不着急的

-0.5就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呢,在接收到信号的情况下出现,就是收到了大概400MHz的信号,然后输出-0.5,信号消失时输出Vcc……

网友A:
进一步细节尚需进一步数据细节,最好放弃——到哪儿是个头呢?
没有忽略就没有应用!

这是我说了100边的道理。这里你就当“0”V理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一步细节尚需进一步数据细节,最好放弃——到哪儿是个头呢?
没有忽略就没有应用!

呃,那我听您的,不管它了,其实本来也不关我事,别人的电路……
另外经常见您在坛子里帮新手解答各种问题,真心觉得您是个好人
祝健康快乐!

网友A(点评):
心直口快,谢谢你不记恨。记住那红字!

网友D:
既然画出了电容的上负下正,为什么理解不了负压?要不,在VCC与GND上画条线看看?

网友E:
当信号消失的时候,这个线圈会不会产生反向电动势啊,电容瞬间极性掉转,产生负压,好像二极管加电容组成的负压电路有点相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信号消失的时候,这个线圈会不会产生反向电动势啊,电容瞬间极性掉转,产生负压,好像二极管加电容组成的 ...

电流很小,电感也很小,而电容相对大很多,所以电感值几乎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