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启动图片 闪屏(已解决)

楼主(2014-05-26):
iMX6启动图片开启后, 分别会闪烁数次
1. uBoot启动一段时间后, 切入Linux前,长时间黑屏。 能否让启动屏幕在uboot启动前开始调用直到Linux启动后顺利切换?
2. Linux启动后在进入kernel Console前,有时启动画面会变成黑屏,而有时正常。这个在哪里可以查原因?
3. 如果有Progress Bar的情况,在跑到50%处就不动了,然后黑屏,过一会才会进入桌面。如何能让启动更加流畅减少黑屏时间?

其实我主要是想减少启动时频繁的黑屏状态,期望能够像android那样,能够到进入OS前保持画面或者进度条正常播放。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哪块?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么?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