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5-1.2为什么出来的电压是这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6):
你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呢?

刚开始上电的时候是1.22V左右,我用示波器点了几下周边电路后,再回头点LM385时。就成了矩形波,电路如下

网友A:
你的2301 是个什么意思?要实现怎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301 是个什么意思?要实现怎么功能?

我看手册的推荐电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问了问,有人说是为了在没有插传感器的时候,防止电位偏移,也有说是为了增加输入阻抗,有点晕

楼主:
是因为R_CH2_0太大了,将其换位3.9K的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R_CH2_0太大了,将其换位3.9K的就可以了,谢谢

LM385的最小工作电流也不需要这么大呀,,,
等高手解释。。。

网友C:
你的FET用错了吧。。。。。。。我记得似乎是J-FET,不是MOS。

网友C:
似乎是个保护电路,用JFET是因为它漏电流非常小。

网友D:
电阻改小点;
1.2V,抬高正反相输入的电压,和运放按单电源接的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改小点;
2.5V,抬高正反相输入的电压,和运放按单电源接的有关系;

怎么说?详细点。。。3Q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详细点。。。3Q

单电源运放,0点是比较差的,要是2.5V不接,直接接地也是可以的,单输入信号比较小的话,输出就分辨不出来了;
抬高到电源电压的一半,效果是相对较好的,如果是双电源的,那就是接0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运放,0点是比较差的,要是2.5V不接,直接接地也是可以的,单输入信号比较小的话,输出就分辨不出 ...

恕我愚钝,木明白。
电阻改小点,是指哪个电阻?
改电阻能得到2.5V?还是说2.5V是要外加的偏置?
LZ位的波形应该是电压基准的波形,运放如何影响电压基准的,,,老大你还是从最基本的讲讲吧:loveliness::dizz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恕我愚钝,木明白。
电阻改小点,是指哪个电阻?
改电阻能得到2.5V?还是说2.5V是要外加的偏置?

电阻改小点,39K那个,有些稳压器有最低工作电流要求的,电阻太大就没发工作了;
即使是轨对轨的运放,输出范围最多接近电源电压,所以加了个1.2V电压;
1.2V:运放的V+,V-都等于1.2V;
这是一个IV转换电路,输出VO=1.2V+I*RF;
I为PH的输出电流,RF为跨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恕我愚钝,木明白。
电阻改小点,是指哪个电阻?
改电阻能得到2.5V?还是说2.5V是要外加的偏置?

波形:2.5V不稳定,电路振荡了

楼主:
为什么输出电压一会5V一会0V,为什么,请指点

楼主:
为什么输出会是这样的呢,输入电流没有高低高低的变化啊

楼主:
还有就是,在调节滑变的时候,变得不是最高电压,而是,高电平的时间,
滑变在中间某个值的时候,高电平保持时间最短;当大于或小于这个值时,高电平时间就会翻倍加长,
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波形:2.5V不稳定,电路振荡了

还是有点晕,LZ位的图是电压基准的波形,不是运放的输出波形。
还是木弄清楚运放是如何影响电压基准输出的。。。
电压基准的最小工作电流只要10-15uA左右。。。
可能是对PH电压积分。
还是请LZ把PH是干嘛的,这个电路要干嘛交代清楚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师傅说是低频振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借点人气来,请俩大神来。。。:lol
两位大神,LZ位的波形和11L的解释怎么联系起来?3Q
@Lgz2006 @xukun977

情况不是太清晰,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