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我通过CCS观察变量,变量显示的值却是另外一个值。

楼主(2014-05-26):
比如我给附一个寄存器的地址,a=0x32;我通过ccs观察的到的值有时候就是a=0x02;高4位就被丢弃了。这个现象很奇怪。

网友A:
是不是被修改了?像一个字节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你在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修改了?像一个字节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你在查查

就是很莫名其妙,我在观察变量时开始观察室正常的我鼠标动一下,值就变了,每次就是高四位每变成0 这个现象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很莫名其妙,我在观察变量时开始观察室正常的我鼠标动一下,值就变了,每次就是高四位每变成0 这个现 ...

如果用add to watch的方式去观察变量
一般情况不做右击refresh的话是不会自动变的
除非打了断点  并且无视断点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