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指教,网络测试中的错包和丢包有什么不同,都是怎么样产生的

楼主(2014-05-26):
用网络测试仪做测试的时候,有时候后会有丢包的情况,有时候会有错包的情况,只是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丢包。又什么情况下会产生错包呢,二者的产生的区别在哪里?
求详尽解答,谢谢!

网友A:
丢包一般是因为带宽或处理能力不够造成的。
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线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包一般是因为带宽或处理能力不够造成的。
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线路造成的。 ...

我还想问一下,我看别人做的测试有时会模拟错包,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呢,先谢谢了

网友B:
丢包可能发生在发送端、也可能发生在接收端,通常由于通讯线路处理能力不足、缓冲溢出以及严重干扰下导致同步丢失等引起。
错包则是因干扰或信噪比太低导致帧内数据出错但同步尚能保持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我看别人做的测试有时会模拟错包,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呢,先谢谢了 ...

模拟错包用于检测接收端的数据校验及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