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毛刺部分变得光滑

楼主:
我输入为幅值为1V,频率为125K的正弦波信号,上图为该信号经过全波整流后的波形。从图中发现从负信号翻转上去的波形出现了毛刺部分,而正信号都比较光滑。我想把毛刺部分变得光滑,于是在输出并上了一个2uF的电解电容,发现输出波形娈成一条直线了。而我现在仅仅是想把翻转上去的信号变得光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2014-05-26):
不知道你电路是如何接的,后级可以用运放做个有源低通滤波,1K电阻+1uF电容

网友B:
125kHz,2uF可能太大了。
用多大电容,需要看你的电路输出阻抗来确定,不是随便接上个电容就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路是如何接的,后级可以用运放做个有源低通滤波,1K电阻+1uF电容 ...

我是按照这个全波整流的电路图搭建的,1K+1uF的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才160Hz,而我输入的信号是125K的。加个低通滤波器可以让这些毛刺变成光滑的波形吗?

网友A:
不好意思,算错一个数量级;P
应该是用1K+1nF;叠加到上面的波形应该都是高频的,加低通滤波就可以滤除了

网友C:
在本版面搜索:方波经过滤波成正弦波以后,能反推方波的幅度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网友D:
电容太大的缘故,试着换再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