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助 DSP2812 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2014-05-26):
请前辈给我指点一下,或者给我发个程序

网友A:
看了一下  只有1602的   供参考
如果是12864的   那你需要的是并行还是串行的呢
重要的是是你的液晶是哪种接口

楼主:
我用的是1602的,能否帮我吧每句给个注释啊,如:unsigned int * LED_COMM=(Uint16 *)0x3000;
unsigned int * LED_DATA=(Uint16 *)0x3080;两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602的,能否帮我吧每句给个注释啊,如:unsigned int * LED_COMM=(Uint16 *)0x3000;
unsigned int ...

这个我错了啊
没给你说明一下  这个是由于DSP外扩cpld做了译码
接口应该是EMIF   所以通过地址映射的方式控制了外设
意思也就是给外扩的LED送了相应的数据

楼主:
谢谢前辈哦,这个对我来说理解起来有点难。能否发一个,没有用CPLD的直接用GPIO口的啊,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你给我的程序里面,我看了,你们有个delay(500)程序他大概延时多久,你是咋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