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路,频率高了有噪音

楼主(2014-05-26):
最近在做一东西,要检测脉冲信号频率,在用信号发生器仿真时,频率达到2K时,就能听到噪音,频率越高噪音越大,怎么才能消除呢?电路如下E:\:

楼主:
电路见附件

网友A:
既然能够听到噪声,就说明有机械振动。这个不是靠电路能够消除的。按照你的说法,频率越高越响,那应该是每次脉冲过来的时候都响了一下,只是低频的时候听不见,高频下声音叠加了就响了。看一下电路里有没有可以振动的器件吧,比如磁芯,如果固定不好,每次励磁的时候都会发生吸合,就会产品噪声。

网友B:
难道是电容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够听到噪声,就说明有机械振动。这个不是靠电路能够消除的。按照你的说法,频率越高越响,那应该是每 ...

电路没有震动的可能啊,只是接了一个信号发生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容的声音?

电容的声音?请详解

网友C:
怎么来的?

网友C:
没有看明白呢

楼主:
还有别的可能没有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