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SPI读写操作问题

楼主:
大神好,我是一位430的初学者,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是通过f5529的spi接口控制一个前端的AFE芯片

我画的电路连接方式是用UCB1的3线SPI口(P4.1~P4.3),而P4.0作为前端的片选CS(低有效)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模拟前端的芯片给出了例如初始化,读写寄存器,复位等的通用代码  并给了一个Communication.c的接口程序用于不同的控制器来控制

在这个C文件中定义了SPI_Init () , SPI_Write () , SPI_Read ()  三个函数

初始化函数我觉得自己写的应该没有问题  而读写函数不太会写
/***************************************************************************//**
* @brief Writes data to SPI.
*
* @param data - data represents the write buffer.
* @param bytesNumber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 @return Number of written bytes.
*******************************************************************************/
unsigned char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
{
    unsigned char byte = 0;
    P4OUT &= ~BIT0;                               // 将CS置低开始传输

      for(byte = 0; byte < bytesNumber; byte++)
      {
        while (!(UCB1IFG&UCTXIFG));               // USCI_B1 TX buffer ready?
        UCB1TXBUF = data[byte];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

    P4OUT |= BIT0;                               // 将CS置高完成传输

        return bytesNumber;
}

这个是我的写的代码  总觉得哪里不对  在编译debug的时候 似乎在循环执行某句话(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的IAR debug的时候看不到绿色的箭头指示)

另外附上我的读的代码  读的代码……肯定不对  我在学习spi的时候 理解到的SPI传输方式应该是在写的后半个时钟周期就会自动读……
但是到了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就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判断。另外就是想问,我的那个SPI_Write()代码是轮询方式么?还是中断方式,需不需要写中断向量函数
/***************************************************************************//**
* @brief Reads data from SPI.
*
* @param data - Data represents the read buffer.
* @param bytesNumber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
* @return Number of read bytes.
*******************************************************************************/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
{
    unsigned char byte = 0;
    P4OUT &= ~BIT0;                               // 将CS置低开始传输

  for(byte = 0; byte < bytesNumber; byte++)
      {
        while (!(UCB1IFG&UCTXIFG));               // USCI_B1 RX buffer ready?
         data[byte] = UCB1RXBUF;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

    P4OUT |= BIT0;                               // 将CS置高完成传输

        return bytesNumber;
}

楼主(2014-05-26):
为什么一发贴就写的此贴已结……木有结啊~偶好可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发贴就写的此贴已结……木有结啊~偶好可怜

因为你没有给分.按照你写的不用写中断函数

网友A: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
{
    unsigned char byte = 0;
    P4OUT &= ~BIT0;                               // 将CS置低开始传输

  for(byte = 0; byte < bytesNumber; byte++)
      {
        while (!(UCB1IFG&UCTXIFG));               // USCI_B1 RX buffer ready?
        UCB1TXBUF = 0x55;
        while (!(UCB1IFG&UCTXIFG));

        data[byte] = UCB1RXBUF;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

    P4OUT |= BIT0;                               // 将CS置高完成传输

        return bytesNumb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给分.按照你写的不用写中断函数

现在可以编辑给加分么?刚注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编辑给加分么?刚注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分……

貌似不可以了。不过可以右下角“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了。不过可以右下角“评分”

我的论坛级别只能给你加1分……

话说试着调试一下还有问题
我的IAR在调试单个main()函数的时候  会有一个绿色的箭头指着到哪句了
这个工程中有好几个C文件 调试的时候没有箭头  看的比较乱
您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论坛级别只能给你加1分……

话说试着调试一下还有问题

但不执行,走到哪一步箭头就在哪一步,遇到函数调用,可以进入函数内部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论坛级别只能给你加1分……

话说试着调试一下还有问题

也有箭头的,调试时耐心点

网友C:
SPI总线调试,注意总线两端的通讯速率的匹配的就可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箭头的,调试时耐心点

我调试的时候箭头都是在右边汇编语言的窗口
C语言窗口里没有……看得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总线调试,注意总线两端的通讯速率的匹配的就可以拉

我用的F5529的芯片 看datasheet上说上电默认SMCLK=DCO=2.097152MHZ,FLL默认2分频,
我用
UCB1CTL1 |= UCSSEL_2;               // SMCLK=1048kHz
UCB1BR0 = 0;                               // 不分频
UCB1BR1 = 0;                              //
这样可行么?还用不用再设置UCS?为什么老是看不到SCLK的波形,用示波器?
包括用TI的官方示例时候 也看不到SCLK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