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51的硬件I2C做从机接收时,怎么理解多字节接收?

楼主(2014-05-26):
如题,我现在已经调试好了STM32F051的硬件I2C做从机,但现在项目需要接收多字节,自然而然想到查询或者中断来读接收寄存器,但这样做需要软件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难道没有类似一个大的缓冲区来同时接收多字节,最后我再软件选着性读取么?
看到051有个字节控制器,写得有点费解,我的理解就是个触发控制应答的。不知我理解得对否?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需要个字节控制器和接收字节缓冲区,我填入我需要接收到的字节数,我再到缓冲区去取。这样的单片机木有么?LPC据说有,但看资料代码也不是这么回事啊,忘知道的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从手册看, 可以通过DMA 来自动接收若干数据. 由于数据最大长度可达 65536, 实际上这样的整体性能是优于 FIFO 的方案的. 当然地址匹配的处理不能在 DMA 内, 另外别忘了 DMA 就一定要设置自动应答 ACK 哦.

网友B:
F0的I2C模块引入“NBYTE”,在slave角色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对从设备可以对每N个收到的字节进行应答与否的控制,即通过SBC=1(开启Byte counter),RELOAD=1,NBYTE=N来实现的。

而LZ需要的自动接收(无需CPU参与)N个数据,完全可以通过DMA来接收数据,只要配置DMA的counter=N,于是在接受完N的数据后,自动产生中断告知CPU来处理

楼主:
嗯,回复晚了,明白了,谢谢两位版主指点。

网友C(2016-06-01):
请问LZ和两位boss。STM32F0中的I2C从机模式下,使用接受N个字节。从机在接收到第N个字节后,知道需要配置CR2寄存器内的NACK位发送一个结束,使得主机SDA拉高。但是每次接受一个字节,其ACK是配置后自动发送,还是需要在中断内软件写呢?,在STM32F1中CR1寄存器ACK位明确设置了在每次接受一个字节,其ACK是自动发送一个应答脉冲的,F0说明书太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