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降压IC

楼主(2014-05-26):
输入10-12V,输出电压5V,电流要能过1A;IC的厚度不能超过1.3MM

网友A:
为什么IC 厚度有要求啊, 你外围难道不用电容了?

网友A:
一个10uf/25v 陶瓷电容就1.6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482

厚了,而且频率不是很高,这样电感就要大的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0uf/25v 陶瓷电容就1.6mm了

没办法,模具的空间有限只能预留这么大的空间,电容用0402封装就可以

网友A:
额 再怎么小 电感高度 最小3.2个mm啊

网友A:
满足输入12V 电容只是用16V等级的,
16V等级 0402 至少4.7uf 够呛

网友A:
频率高的,价格贵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的,价格贵点的

这款IC是什么封装的,外围不用电感吗?

网友A:
电感有的 自己去看电路
截图的时候电感挡住了,
但是电感 最小也是3x3x3的啊

网友B:
电参数能够满足的大把,但没有一款的厚度满足楼主的要求。显然,楼主的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B:
也许TI的易电源可以,无引脚封装的,问题是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都找不到这么薄的。

网友C:
到TI或LINEAR的网站上找找,可能会有合适的

对面积没要求的话,就用LDO吧,压差太大的话,输入可以串二极管

网友D:
看看TI的吧,楼主的要求,有点苛刻

网友E:
厚度不过1.3mm就只能选TSSOP封装  或DFN

网友F:
你还不如 吧PCB板上掏个洞  吧芯片沉下去焊!!生产就吐血了!!

网友G:
你们这产品和苹果有的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