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Y电容的类型有这么多?怎么区别使用呢?

楼主(2014-05-2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方形的Y电容,来张图片瞅瞅呗。。。
LZ说的方形的不会是X电容吧?

网友B:
Y电容分为Y1和Y2,其耐受冲击电压的等级不一样。在容量上,Y电容的容量很少超过4700pF(漏电流限值有相关规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