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变换范围变小

楼主(2014-05-26):
ADS7841,4通道,12bit,VCC与Vref都是+5v,按说0-5v对应输出为0-4095,为啥我测得的是0-2.5v对应的0-4095?2.5v以上又重新开始对应新一轮0-4095?(0-2.5v对应0-4095;2.5v-5v对应0-4095)
并且如果我只用通道0,其他通道悬置,其他通道上也会测得2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读的值,看了下资料不是很清楚,你再仔细看下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通道切换问题,在通道切换后,程序加点延时看看,再将其它通道接地,测试下,读过来的值,是不是还是和前一个通道一样;

网友B:
不应该呀,还有这种情况?按照官网的接上烧个例程试试,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B:
你的VCC确定就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值,看了下资料不是很清楚,你再仔细看下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通道切换问题,在通道切换后,程序 ...

我没有切换通道,只使用的0通道,所以应该不存在通道切换的问题。并且分别在0-2.5v和2.5v-5v之间测得的数据分别都是是线性的。程序逻辑很简单,没发现错误,加我qq,或者给我邮箱吧,我可以把程序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呀,还有这种情况?按照官网的接上烧个例程试试,我觉得不可能

这种情况以前也有网友遇到过,还在TI上提问了,不过貌似没给出解决方案(见图片)。官网上有这个的历程么?求连接!严格的说我给的是4.9v,将VCC与Vref短接了,用万用表也测过了。。。

网友B:
用以下代码在从ADS7841中读取数据时(12位数据,根据需求有8位和十二位可选,参见datasheet),读取的数据比实际数据范围增加一倍。
你选择的是八位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以下代码在从ADS7841中读取数据时(12位数据,根据需求有8位和十二位可选,参见datasheet),读取的数据 ...

数据手册上说MODE引脚接地就是12位的,况且我也读到了12位的数据(4095),方便加下qq么?842041222

网友C:
这个检查下你的基准电压的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查下你的基准电压的是多少的

4.9v,万用表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值,看了下资料不是很清楚,你再仔细看下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通道切换问题,在通道切换后,程序 ...

谢大神指点,我终于搞出来了!!挪动了一个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以下代码在从ADS7841中读取数据时(12位数据,根据需求有8位和十二位可选,参见datasheet),读取的数据 ...

谢大神指点,我终于搞出来了!!挪动了一个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查下你的基准电压的是多少的

谢大神指点,我终于搞出来了!!挪动了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大神指点,我终于搞出来了!!挪动了一个时钟信号。。。

好粗心大意,这种情况应该抓波形的

网友A:
那还是程序问题啊;
恭喜楼主解决了;

网友D:
是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软件控制代码方面的多检查下的吧

网友E:
这个看下对该Ad的设置是否都注意了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