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BTL输出怎么才能接到音箱上?

楼主(2014-05-26):
请教一个音频方面的问题。我现在要做一个音频输出的放大功能,想把单声道的音频放大一下,驱动一个3-5W的小音箱。我打算用一个BTL输出的功放芯片,可是,音箱的输入好像都是单端的,不知道怎么才能接到音箱上。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本人没怎么接触过音频的东西,这次是赶鸭子上架了。先谢谢诸位了
贴不上图啊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出来 教你怎么连

楼主:
图怎么贴啊,弄不上去

网友B:
楼主先看看自己的音箱是否有源音箱。

楼主:
想附件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附件这种

音箱呢?

网友C:
你直接把音箱的输入接PA的差分输出就行,滤波器防EMI的对音质阴险很小可不用

楼主:
音箱的2个输入不是左右声道的输入吗?可以对应图上的喇叭的2个输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看看自己的音箱是否有源音箱。

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在输入上有区别吗?我没法确定接到我的设备上去的是那种音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在输入上有区别吗?我没法确定接到我的设备上去的是那种音箱。 ...

需要用电(无论是工频交流220V,USB口5V……)的,是有源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电(无论是工频交流220V,USB口5V……)的,是有源音箱。

它们在音频输入方面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D:
鸭子该会游水吧
你把音频看成市电一样,就会了吗
第一次接触,必须,是必须先参考同类!
这是设计产品首要,怎么这么多人都不懂这个基本点

网友E:
音箱是否内置功放了? 如果有就是有源的,不能再接这个了

网友F:
扬声器可谈不上什么单不单端的,直接接在PA输出上。PA按BTL桥接后直接接扬声器,注意阻抗是否满足PA要求以及极性的一致(仅对于立体声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扬声器可谈不上什么单不单端的,直接接在PA输出上。PA按BTL桥接后直接接扬声器,注意阻抗是否满足PA要求以 ...

你是说把BTL的输出的两端分别接到音箱的左右声道上吗?需不需要用电容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鸭子该会游水吧
你把音频看成市电一样,就会了吗
第一次接触,必须,是必须先参考同类!

这位仁兄,能不能给个可以参考的同类啊。
北方旱鸭子一只啊

网友D:
同为北方,不见得都旱
谁知道你要的是那类啊
你是干什么用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BTL的输出的两端分别接到音箱的左右声道上吗?需不需要用电容隔直? ...

BTL的电路结构,不用电容隔值,P,N都有直流电压输出,相互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为北方,不见得都旱
谁知道你要的是那类啊
你是干什么用地?

我就是想用哪个TPA3111D1把我的音频输出信号放大一下,设备的后边会接一个小音箱。我是看音箱的输入都是左右声道和地。不知道这种BTL的输出怎么往音箱上接

网友D:
这么个小破音响,电压你也不说,喇叭也不说,效率也不说又初涉音频,怎么就想到用3111D1,怎么非用BTL

抛开着一切不讲,喇叭俩线头分别按图接就得了
如果喇叭端子有别,可改成一样的,不改也行
(不是有源音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哪个TPA3111D1把我的音频输出信号放大一下,设备的后边会接一个小音箱。我是看音箱的输入都是 ...

15楼说得再清楚也没有。
音箱里面有放大器,那是有源音箱。有源音箱的输入,是放大器的输入,你的D类功放不能接到音箱里面的放大器的输入端上。
音箱里面没有放大器,那是无源音箱。无源音箱的输入端是扬声器的两端。你的D类放大器输出是要接扬声器的,接上去正好。

实在搞不清楚,把音箱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膜拜两位热心高人。太感谢了
我就是不知道接在后边的音箱会怎么样。我这个设备是要提供音频的输出,要求是接个3-5W的小音箱,声音要大一点。不能确定接上去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音箱。
那看来还不能用这种放大器啊?
用附件这种放大器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膜拜两位热心高人。太感谢了
我就是不知道接在后边的音箱会怎么样。我这个设备是要提供音频的输出,要求是 ...

这种放大器能不能用,谁也不知道。因为谁都不知道你的音箱是什么音箱。

无论此图还是前面D类功放图,注意功放输出端都是接扬声器。如果你的音箱输入端子直接接到扬声器,那就可以用。如果你的音箱输入端子不是直接接到扬声器,那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放大器能不能用,谁也不知道。因为谁都不知道你的音箱是什么音箱。

无论此图还是前面D类功放图,注 ...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管有源无源音箱都能放大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BTL的输出的两端分别接到音箱的左右声道上吗?需不需要用电容隔直? ...

左右声道是独立的两路功放,需要接不同的扬声器。基本概念啊!!!
隔直电容是不需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管有源无源音箱都能放大呢?

有源音箱就是自带功放的,当然无法再外接功放。

楼主:
多谢。多谢。结贴怎么弄啊,怎么给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结贴怎么弄啊,怎么给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把分都给俺,俺就告诉你,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管有源无源音箱都能放大呢?

把有源音箱拆开,扬声器两根线直接引出来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5楼说得再清楚也没有。
音箱里面有放大器,那是有源音箱。有源音箱的输入,是放大器的输入,你的D类功放 ...

如果有源音箱接到功放输出会有什么情况?

那输入信号就太大了,信号太大,烧倒是不会烧,但声音很差。而且最重要的,不能实现楼主当初的目标——让扬声器声音更大一些。

网友I:
你贴出的图纸应该是PBTL的接法,其实这个是按规格书的接法,单通道输出,直接用喇叭接上即可,喇叭匹配的阻抗及在功率范围内不会有问题,即使要真烧坏,也是你音量放大,导致功率超出喇叭规格才会;先试了就知道,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犹豫,加油;

楼主:
靠。终于还是弄错了。结了帖还没给人分,太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