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的clkout无输出,请教!

楼主(2014-05-26):
板子按照参考设计做的,我的理解上电后clkout就会有!但是现在初始化后也没有输出。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SJA1000就没有工作起来!请教大家!

网友A:
初始化配置,也可以读回来试试,如果读写都没有问题。不过还是恭喜你进入调试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配置,也可以读回来试试,如果读写都没有问题。不过还是恭喜你进入调试状态 ...

晕死了,板子不是我做的,今天测了一下发现clkout和地连上了!把这个管脚翘起来,上电就有时钟!感谢关注!
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我设置为自测试模式,但是读SR寄存器始终是0x3C,说明SJA1000的状态不对啊。
另外,自测试怎么知道测试结果正确,收数缓冲区和发数缓冲区的地址是一样的,我怎么知道我读出来的是根本就没有发出去的,还是发出去以后又收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