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解码器的扬声器输出端能接功放吗?

楼主(2014-05-26):
之前用CS43L22音频解码芯片的扬声器输出端接入扬声器播放声音,声音比较低,所以想外接一个功放板,在网上买了一个小板子,接在扬声器输出端,结果声音可以播放,但是杂音比较大。
我想请教下是不是功放必须接在耳机端才行呢?

SPKR_OUTA+
SPKR_OUTA-
SPKR_OUTB+
SPKR_OUTB-
上面四个引脚是扬声器输出端,PWM Speaker Output (Output) - Full-bridge amplified PWM speaker outputs.

HP/LINE_OUTB, A 这两个脚是耳机端  Headphone/Line Audio Output (Output) - Stereo headphone or line level analog outputs.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接耳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耳机输出

接扬声器那边是绝对不可行的吗?

网友A:
不是
要加滤波电路

网友B:
杂音大说明电源或信号匹配有问题。如果解码芯片上同时有耳机输出和扬声器输出,当然需要接在耳机输出上,否则信号过强,即使耳机输出都会过强,应该用电阻衰减一下。如果芯片有线路输出即Line Out端,这个才是跟PA匹配的信号源。

网友C:
是否需要加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