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延时1ms程序

楼主(2014-05-26):
dsp2812  f=15oMHZ,求求各个前辈发个程序啊,

网友A:
你是想要非常准确的延时吗  那最好用定时器
如果只是大概就估算一下   用for循环吧
大概估算的程序很简单啊
你想要CCS辅助你计算执行一次delay的机器周期   可以使能CCS 的CLOCK功能
打断点帮你计算

楼主:
用delay自己编写for语句,是多小ns啊?clock功能又咋编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delay自己编写for语句,是多小ns啊?clock功能又咋编写啊?

搞定了没有   这个要看你的时钟配置了
最后算出机器周期是多少   然后大概计算了

楼主:
我用的是150MHZ的机器周期是不是1/150us啊,所以应该是150*1000次啊

网友B:
配置好时钟,用for循环,大概估算一下多少次,IO口翻转,用逻辑分析仪测,修改延时参数,反复多测几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