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如何确定?

楼主(2014-05-26):
在设计中常遇到的晶振两条线上的两个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根据什么?谢谢

网友A:
和晶振,MCU内部结构,布线等有关;
一般参考厂家的资料即可,会给出参考值;

网友B:
厂家都会给,一般都是小于50pf的

网友C:
严格按器件手册的说明选择。不同IC中的晶振电路设计不同,所以无法一概而论,只能看手册。

网友D: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按IC厂商提供的IC规格书上的电容大小进行上下调试,适合多大的符合要求没有问题就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E:
大多时,应用设计有点儿像“傻瓜”,人家(晶振,芯片厂家)叫你怎样就怎样。其实是太“聪明”了——叫他们多干点儿

除非,楼主是想干更多自己干不了的事儿

网友F(2016-09-06):
晶体是作为电感元件使用的,需要外加电容与之谐振。电容值主要根据谐振要求而定。尽管晶体的频带很窄(频率“稳定"的原理),频率还是可以微调的,原理同LC元件谐振器频率调整。

网友G:
厂家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真正应用中,还是要专门的公司进行测试

网友H:
一般都是根据手册,然后根据震荡波形再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I:
你们啊,我自己弄过一次32.768K的,用的FC135 晶振,推荐的CL负载电容是7PF,9PF,12.5PF。我当初是按照CL=(  (cd*cg/cd+cg)+Ci)计算的,cd,cg是晶振2边的电容,ci是寄生电容,我当时按负载电容CL=12PF ,寄生电容CI=6PF计算的,结果就是cd=cg=12PF ,实际效果震得很欢乐啊。。仅供大家参考。一般寄生电容按照6pf计算,我看网上都说是2-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