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5-26):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采集四路4-20MA的工业电流信号,同时这四路信号还要输出给下一个设备用。要求是要精确,可靠性好,抗干扰能力强,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意见,小弟想了很多方法,最后也没主意了,不知道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串个精密电阻,采集此电阻在电路中的压降的方法行吗?

网友A:
应该可行,就是类似恒流驱动控制方案。不过,最好再加上屏蔽、退耦等抗干扰处理。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那么就不能用串联取信号的办法,需要在原设备处取出信号,或者先将电流转成电压,经缓冲取出信号后然后再转成电流输出。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可以稍稍放宽,那么串联就可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简单的在高精度回路里串联取信号,很容易导入附加干扰和误差,除非前级电流源的输出范围能够涵盖阻抗变化带来的影响。对于标准设计的电流环,这是不行的。